变频器控制端子通道坏了,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2-08-23):
一台变频器端子排其中一个反转端子通道坏了,该怎么维修?是直接换端子排呢?还是需要更换其他器件?用万用表怎么去测量哪里导通哪里损坏??

网友A:
可以用其它的多功能端子来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其它的多功能端子来代替。

控制端子的功能基本上可以通过参数设定进行定义的......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呢, 换其它端子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D:
如果只是端子坏了,更换端子就可以,一般端子可以买备件焊的,如果是板子问题,还需要做专业的检测。

楼主:
后来进检查,是板子的问题。端子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反转的功能达不到。偏偏这个品牌的多功能端子不能设置。易控的品牌。

网友E:
呵呵,谁让你们用低价竞争了,这就是后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可以用其它的多功能端子来代替。 控制端子的功能基本上可以通过参数设定进行定义的......

网友G: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的变频器的端子排可以更换,有的变频器的端子排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所以你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如果不能更换就直接找维修公司进行一下维修,不要自己维修,因为不专业,有可能会损坏其它的部件。

网友H:
可以用其它的多功能端子来代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其它的多功能端子来代替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J:
端子通道坏,一般是光耦坏了或电阻开路,几组对比着测。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端子通道坏,一般是光耦坏了或电阻开路,几组对比着测。 内容的回复:

后来进检查,是板子的问题。端子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反转的功能达不到。偏偏这个品牌的多功能端子不能设置。易控的品牌。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吗?两台变频器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的变频器的端子排可以更换,有的变频器的端子排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所以你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如果不能更换就直接找维修公司进行一下维修,不要自己维修,因为不专业,有可能会损坏其它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