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接地方式

楼主(2012-08-23):
大家好,我用的是台达PLC和威纶屏,但是屏经常出现黑屏现象,他们技术支持说要接线地线,我把PLC和屏的接地端子一同接地可以吗?还要分开接地?我用表测的PLC接地端子交流电压高达130V,如果PLC接地端子和电机接地一起可以吗?

网友A:
表测的PLC接地端子交流电压高达130V,

有问题啊,换吧,

网友B:
最好单独接地,还有如果你PLC没有接地,去量plc的地与接地端子之间的电压是不准确的,有可能是一个虚电压,没有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