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T850与松下伺服Z相信号连接问题

楼主(2012-08-23):
松下伺服接线图

ADT850控制卡接线图

如何接线来获取驱动器里面的Z相信号,

我目前是用OZ+接的INCOM2和OZ-接的XSTOP2,但是这样获取不到信号

请问是不是用CZ来获取信号?那如何接线

网友A:
没用过ADT850,能发过来ADT850的内部输入电路图吗?像你右边的图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