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低压电容柜开关故障跳闸

楼主(2012-08-23):
1台电容柜。配置为:1.总刀闸开关2.总互感器和电流表3.支路微型断路器4.支路接触器5.支路电容器

每路电容为25KVar,微型断路器为63A

故障现象为:投入3路电容时,总电流表突然指示电流高达300多A,(正常电流应该为100A左右)。持续10秒左右,微型断路器跳闸。2小时左右时间内,12路开关全部跳闸。 有时工作一天一路也不跳闸。

现场情况为:800KVA变压器,实际使用负荷很少,大约200KW,空气温度26度左右,主要设备为塔吊7台,对焊机若干台。 对焊机工作时跳闸现象较多。

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之前工作正常吗?

检查电容器和接触器是否有损坏,可能是对焊机产生的谐波击穿电容器,而对焊机跳闸的原因是谐波含量过大 。

网友B:
建议测量下配电系统的谐波,怀疑是谐波引起的跳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测量下配电系统的谐波,怀疑是谐波引起的跳闸!

更换电容试验

网友A:
治理谐波就找电X哥吧

楼主:
现场测试现场谐波不是很大,跳闸现象只是一天当中 出现几次。其他时间,运行正常。跳闸的过程就是10几秒内,电流放大了好几倍,然后就跳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X哥是谁

网友D:
对:HOTEAM关于之前工作正常吗?检查电容器和接触器是否有损坏,可能是对焊机产生的谐波击穿电容器,而对焊机跳闸的原因是谐波含量过大 。内容的回复:

电容器没坏,对焊机也没坏,只是一个现象:电容柜总电流突然放大几倍,保护电容器的开关跳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HOTEAM关于之前工作正常吗?检查电容器和接触器是否有损坏,可能是对焊机产生的谐波击穿电容器,而对焊机跳闸的原因是谐波含量过大 。内容的回复:电容器没坏,对焊机也没坏,只是一个现象:电容柜总电流突然放大几倍,保护电容器的开关跳闸

系统中有大的感性负载吗?发生了谐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之前工作正常吗?检查电容器和接触器是否有损坏,可能是对焊机产生的谐波击穿电容器,而对焊机跳闸的原因是谐波含量过大 。内容的回复:电容器没坏,对焊机也没坏,只是一个现象:电容柜总电流突然放大几倍,保护电容器的开关跳闸 系统中有大的感性负载吗?发生了谐振?

系统设备主要就是  对焊机 塔吊   其他就是小设备,空调,水泵,照明等。

如果是L C谐振,怎么简单的处理一下,不让开关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