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LC控制变频(图纸看不明白)

楼主(2012-08-23):
图片中的 部分 为 日文,看不懂,不明确意图。求哪位高工给予帮助~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这图比较清晰了,实际和文字没多大关系,标准图。

网友B:
不明白到底哪个地方看不懂???图纸还是挺明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比较清晰了,实际和文字没多大关系,标准图。

那 里面的 PID 里面有一开一闭串在他本体上,其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C:
这图如此清晰    怎么会看不明白

这跟你懂不懂日文有什么关系啊

只能说你的电气基础还不够

楼主:
主回路 的控制是没问题,只是本回路自动的时候 使用PLC控制变频器 上面 就有点迷糊了,我是做强电的,对弱电一知半解。还望各位老哥~帮小弟一把~嘿嘿 再次谢过~

网友D:
图如此清晰会看不明白?

网友E:
不了解控制工艺参数,有图纸也没用。

图纸是配合工艺需要来实现目的的。

你要干什么? PLC的程序写好了,还是你要拷贝,或者是操作。等等!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