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控制伺服不停正反转???怎么编程?

楼主(2012-08-23):
三菱脉冲控制伺服不停正反转???怎么在梯形图里编程?Y0接脉冲 Y1判断方向 用plsy指令发送完一次指令后怎么紧接着再发一次脉冲??

网友A:
帮你顶起来,这三菱的没弄过,看其他弟兄师傅熟悉。

网友B:
伺服里面有这个功能吧,有个基频然后摆幅什么的都能通过代码设置。要是做指令的话,发完了有标志位,你可以从编程手册里面找到的,用那个做信号

网友B:
Plsv有方向,plsy

网友C:
三菱FX 有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M8029

建议使用DRVI 相对定位指令。

网友D:
采用震荡功能

网友E:
如果只是控制简单的正反转,不用PLC,伺服本身都能实现啦!

网友E:
当然,伺服要有内部功能的!

网友F:
如果是编程,最好是先停了再启动,直接变方向震动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