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挂多个扩展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我有个项目,打算用一个上位机(WINCE系统的PDA)带20个左右的PLC联合控制。

我设想用一个主PLC,与上位机之间最好用以太网通讯,其它均采用扩展机,与主PLC之间用10芯的并口线连接。

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上位机只负责与一台PLC通讯,其余问题由PLC自行解决。并且,我对485通讯没有信心。以前在其它产品上经常出现不稳定不及时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一台主机带20台扩展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每两台之间的通讯距离在15米左右,从第一台到最后一台的信号会不会没了?

另外请教台达有没有可以直接以太网通讯的主机?

请推荐!!!

网友A:
DVPEN01-SL  以太网模块

DVP12SE       网络主机(即将上市)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再请教这个以太网模块是不是可以和所有台达有485接口的PLC相连,还是只能和DVP 28SV相连。

网友B:
跟进楼主,楼主可以咨询台达客服,看过台达用以太网通讯的应用工程

网友C:
一定要用台达吗?台达在网络控制方面一点优点都没有,为什么要折腾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再请教这个以太网模块是不是可以和所有台达有485接口的PLC相连,还是只能和DVP 28SV相连。

登录台达www.delta.com.tw下载中心有样本和plc使用手册,介绍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E:
带这么扩展模块;小型机还真没有这么多;

网友F:
RTU-EN01远端分布式IO模组呢?

网友G:
公司主营SETEX电脑及PLC配件,KESHTECH、助剂自动输送系统、德国宝德1067、电柜定做、染色机改造、水位传感器、布头检测器、PT100定做等、、、、、谢小姐,13560256391、、QQ:41658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