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测距离改怎么写呢?

楼主(2012-08-23):
请教各位,我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涉及到绝对值编码器测卷筒上拉出的钢丝绳的长度,这个公式应该怎么写呢?

这样写是否可行C*(Ci-C0)/M

C是卷筒的周长,CI是测量时刻编码器的数值,C0是起始时刻编码器的数值,M是分辨率,假设这个编码器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这样写有误吗?

谢谢!

楼主:
有哪位了解的能指点一下么?

楼主:
有哪位了解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这样写是否可行C*(Ci-C0)/M 好象不是这样写的吧 我现在在外面三天后再回复你

楼主:
L*(Ci-C0)/(Cn-C0)呢?Cn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对应的数值,L是编码器输出C0到Cn 之间钢丝绳的长度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一下,郁闷啊

网友B:
搞这个控制,不应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更应使用增量编码器。计算脉冲数,对应长度。

绝对值编码器,多用于位置控制。

网友C(2018-05-17):
你这个C是一直变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