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位置控制模式下如何实现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2-08-23):
台达ADSA B2驱动器。我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脉冲+方向),如何实现电机的停止,加速,速度峰值,减速,停止。是通过改变输出脉冲频率吗??这个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顶起来,去下载B2手册看看,学习。

网友B:
通过相对指令,绝对指令,原点回归指令和脉冲指令结合即可完成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通过相对指令,绝对指令,原点回归指令和脉冲指令结合即可完成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现在使用的是运动控制卡,是不是就已经局限了我要控制的方式了呢?

网友C:
如果是台达PLC和PLSR就可以了

楼主:
对:ylnuqqkg关于如果是台达PLC和PLSR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