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输入的台达PLC将24V、24G端作为24V电源输入端会有何反应?

楼主(2012-08-23):
220V交流输入的台达PLC将24V、24G端作为24V电源输入端会有何反应?
1。朋友说了指示灯正常亮了,运行也正常了说。40EH的机器,他是误以为供电就是24V输入的。哈哈。。。不过结果是300W的电源报销了。

2。本人亲测14ES,32ES2,20EH,均可正常运行。只有第一次试,ES的接反了线,电源发出滋滋的声音,立即断电。以为不行,正想拆,看到24V的线反了。重来。正常。后面的也正常。不过未敢久测。也没有配件受损。

不知道其他机型是否一样可以呢?还有,他的电源烧了,又是不是因为这样接线的原因呢?期待有条件测试的朋友来试试。

网友A:
没有试过;通常对电源比较慎重,不知内部电路情况的话,不会轻易去试。

不过,设计成24V电源端子、能够外接24V电源(其他处供电电源不接),也不错。

网友B:
没有试过,中心很大胆吼!

网友C:
相当于将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并联。如果内部和外部电源的电压略有差别,会出现外部对内部充电或内部对外部充电的现象。不推荐这么做。

网友D:
我用的16ES2,24V的电压就是PLC提供的,没有问题,前提是负载不要太大。

网友E:
现在plc接线一定要多看看接线图和说明书,一个不注意损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将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并联。如果内部和外部电源的电压略有差别,会出现外部对内部充电或内部对外部充电的现象。不推荐这么做。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对:xuzhenrui关于相当于将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并联。如果内部和外部电源的电压略有差别,会出现外部对内部充电或内部对外部充电的现象。不推荐这么做。 内容的回复:

我这试的是24V的电直接供PLC,220V的电源输入不接的。

网友G:
实践证明没问题的,只是相当于没有使用PLC内部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