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七十五期--TN-S系统的路灯是否需要用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2-08-23):
RT,前段时间下大雨,然后发现不少带路灯的漏电断路器发生跳闸现象,特别是在给路灯新上电的时候,根本就合不上闸。后来有人说不能用漏电断路器带路灯,但又说不出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TN系统就是指有单独中性点的供电系统。如:三相四线制的380V供电系统。

如果是单独的控制每个路灯的话,使用漏电断路器控制路灯是可以,因为是户外安装,路灯的控制断路器一般都安装路灯底部的控制箱内,这样利于需要的时候,可以关闭一个单独的控制回路,来检修单个路灯,一般手动控制的,如果路灯出现短路或者其他情况,如果带漏电的话,这个漏电断路器跳开,这时候就知道是这个路灯的问题,进行进行排查检修。

网友B:
    路灯用漏保可能没有相关标准这样规定。采用漏保的供电回路应该是有触电危险的电器和负载,比如手持电动工具、插座......。在民用建筑的供电设计中,照明回路采用一般的断路器保护,插座用漏保。

    路灯是人正常情况下不可及的,为什么要用漏保?不用漏保为什么用TN-S系统供电?我认为行为正常的设计者不会采用的。

网友C:
偶来分析一下

先来分析一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正常工作时电路中除了工作电流外没有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此时流过零序互感器(检测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和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磁通也等于零,二次绕组无输出,自动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漏电保护器处于正常运行。当被保护电器与线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就有一个接地故障电流,使流过检测互感器内电流量和不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出现磁通,其二次绕组有感应电流产生,经放大后输出,使漏电脱扣器动作推动自动开关跳闸达到漏电保护的目的。
简单地说就是流入等于流出,不平衡就跳闸

路灯总是雨天跳闸其原因有很多,其主要原因如下

1、可能是雨天潮湿,引起绝缘降低,漏电电流增大

2、还有路灯的并联分枝较多,这样绝缘势必会降低,在雨天潮湿会更明显

3、漏电断路器的漏电电流只有30mA,非常的敏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民用建筑的供电设计中,照明回路采用一般的断路器保护,插座用漏保。    路灯是人正常情况下不可及的,为什么要用漏保?不用漏保为什么用TN-S系统供电?我认为行为正常的设计者不会采用的。

1、建筑室内照明回路采用一般的断路器保护,插座用漏保断路器,是这样的。

2、路灯是人正常情况下不可及的,但是路灯干架是金属的,路灯是否可以不用漏电断路器?

3、如果路灯要用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要选用大一些的漏电断路器;

4、能要求路灯用防雨形的绝缘良好的灯座,对漏电严重的路灯线路要进行整改,而不是简单去掉漏电断路器;

网友E:
  发生下大雨带路灯的漏电断路器跳闸、给路灯重新送电漏电断路器合不上闸的现象,我认为极有可能是路灯配电房雨水渗漏或空气湿度大等因素,引起零线、火线短路而跳闸,由于短路故障点存在,所以漏电保护器跳闸后合不上(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漏电,保护器应能重新合上)。
  路灯线路属于TN-S三相五线制低压配电线路,由于多装在人行道旁,如发生非金属性接地,因故障相与大地间存在一定的接地电阻,接地电流远小于通常的单相短路电流值,普通的断路器不能切断或不能快速切断故障线路,致使路灯金属部位长时间带电,路人一旦触碰,就有可能发生电击的危险。而漏电保护器具有动作电流小,动作时间短的特点,它能在不大于5S的时间内切断切断故障回路,并保证正常环境人身电击安全电压不大于50V(《低压配电设计规范》要求),这种优于常规断路器的技术特性,从而使漏电保护器应用于路灯配电系统成为可能。
  可采用房屋堵漏、放置干燥剂等办法提高路灯线路的绝缘水平,从源头消除线路短路故障。只要结合路灯系统常见的故障(下雨跳闸、单相接地故),合理选配漏电保护器规格,并正确接线,就能确保漏电保护器既不拒动,又不误动,正常发挥它的功效。

网友E:
     发生下大雨带路灯的漏电断路器跳闸、给路灯重新送电漏电断路器合不上闸的现象,我认为极有可能是路灯配电房雨水渗漏或空气湿度大等因素,引起零线、火线短路而跳闸,由于短路故障点存在,所以漏电保护器跳闸后合不上(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漏电,保护器应能重新合上)。

    路灯线路属于TN-S三相五线制低压配电线路,由于多装在人行道旁,如发生非金属性接地因故障相与大地间存在一定的接地电阻,接地电流远小于通常的单相短路电流值,普通的断路器不能切断或不能快速切断故障线路,致使路灯金属部位长时间带电,路人一旦触碰,就有可能发生电击的危险。而漏电保护器具有动作电流小,动作时间短的特点,它能在不大于5S的时间内切断切断故障回路,并保证正常环境人身电击安全电压不大于50V(《低压配电设计规范》要求),这种优于常规断路器的技术特性,从而使漏电保护器用于路灯配电系统成为可能。

     可采用房屋堵漏、放置干燥剂等办法提高路灯线路的绝缘水平,从源头消除线路短路故障。只要结合路灯系统常见的故障(下雨跳闸、单相接地),合理选配漏电保护器规格,并正确接线,就能确保漏电保护器既不拒动,又不误动,正常发挥它的功效。

网友F:
悲催的写了一个没有保存,提交竟然出错,只好重新在写一便。

说一个真实的例子,血淋淋的例子。8月初的台风来到这个小城并且带来了瓢泼大雨,大雨过后公路的积水淹没了人行道,而且有的路段人行道上的积水都有半米多深。人行道上的路灯杆离地30公分左右有一个接线盒,有的接线盒密封不好,有的甚至丢失螺丝、接线盒盖直接脱落,很多路段的积水都瞒过了这个接线盒。

灾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10多岁放学的孩子沿着人行道蹚着积水回家,在路过一个路灯杆后突然触电倒地,旁边的行人一个健壮的男士上去施救也触电。孩子当场死亡,大人送到抢救室两天后才脱离危险。积水消退后孩子家属在触电的路灯杆接线盒内看到,里面的电缆有接头而且没有绝缘密封胶带。路灯处的官员派了几个所谓技术人员在现场像模像样的折腾一通得出结论,灯杆没有漏电现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离去,而事故结果却不了了之。

路灯接线盒内的接头是春节时路灯处在布置灯景临时用电的接线,在撤消时忘记了缠绕绝缘胶布,积水瞒过造成电缆漏电引发人身触电。而如果路灯杆用电装有漏电保护器时是否能够避免这期事故发生。

网友G: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悲催的写了一个没有保存,提交竟然出错,只好重新在写一便。说一个真实的例子,血淋淋的例子。8月初的台风来到这个小城并且带来了瓢泼大雨,大雨过后公路的积水淹没了人行道,而且有的路段人行道上的积水都有半米多深。人行道上的路灯杆离地30公分左右有一个接线盒,有的接线盒密封不好,有的甚至丢失螺丝、接线盒盖直接脱落,很多路段的积水都瞒过了这个接线盒。灾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10多岁放学的孩子沿着人行道蹚着积水回家,在路过一个路灯杆后突然触电倒地,旁边的行人一个健壮的男士上去施救也触电。孩子当场死亡,大人送到抢救室两天后才脱离危险。积水消退后孩子家属在触电的路灯杆接线盒内看到,里面的电缆有接头而且没有绝缘密封胶带。路灯处的官员派了几个所谓技术人员在现场像模像样的折腾一通得出结论,灯杆没有漏电现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离去,而事故结果却不了了之。路灯接线盒内的接头是春节时路灯处在布置灯景临时用电的接线,在撤消时忘记了缠绕绝缘胶布,积水瞒过造成电缆漏电引发人身触电。而如果路灯杆用电装有漏电保护器时是否能够避免这期事故发生。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系统都有问题的,如果电缆漏电,上一级开关会跳闸的;像您讲的这样,路灯的整个供电网络都有问题.

网友H:
同意三楼说的。三楼看来是个高手

网友I:
路灯这个类型的线路很复杂  设备很容易受潮  有时候断路器整定300MA都跳闸的  上次处理了一个  加了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J:
石家庄开发区8月下雨路灯漏电3死4伤,原因没有公布。我认为要是有漏电断路器,就不会发生悲惨2幕了

网友K:
晕,这个问题还拿出来问问,漏电保护作用是干啥的啊,她只是一个安全保护MM,管你是不是TN-S系统,都要安装!

网友K:
根据CJJ45-2006《

安装是为了安全,当然不装,也不违规!

TN-S方式,灯具、电杆、电器盒等的外露导电部分是通过PE线连接到配电变压器中性点而接地,当该变压器其他部分发生对地直接连接之类故障时,保护电器难以断开,故障电流经大地流到变压器接地极回到中性点,致使中性点电位升高,此电位经过PE线传至灯杆等处露导电部分;接地保护能否起到保护作用的关键是接地电阻大小,除非变压器接地电阻非常小不然此电位就有可能超过安全电压限值。由于故障电流很小而无法使保护电器动作,因此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所以现在很多标准都要求定期检测TN-S配电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但真正的实际工作中,有几个是定期检验的;

网友K:
城市道路照明配电系统采TN-S接地方式存在的问题

1、配电线路一般比较长 ,接地故障电流比较小 。使用熔断器或断路器的瞬时过电流脱扣器兼作接地故障保护。很难保证按《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的规定,在5s内切断故障电路。

2、道路照明处于户外环境,很难像建筑物内那样作完善的等电位联结,在发生某些接地故障时,有可能导致电击危险。

网友L:
个人认为漏电断路器最好还是装上,保障人身安全,毕竟人的安全才是最值钱的。下雨天潮合不上就对了,路灯管理的单位你把接线盒和灯罩弄成IP65以上的我就不信它还跳,还是本身质量不过关,安装不到位。

网友M:
   都是高手呀,漏电保护是你想不想要装的问题,当然不管什么情况下你不装也无所谓啦! 路灯跳可能是雨天潮湿呀,绝缘阻阻变大啦,还有就是漏电开关的灵敏度问题,干扰也有影响呀

网友N:
我感觉如果天气潮湿的化,线路对地的电容就会增大,那么相对于大地的感应电流就增大了。当某一相的感应电流大于30mA的时候,自然会发生合不上闸的情况。

好怀念电源电气论坛呀,在工控网第一次回帖子就是在这个论坛,感觉好久没有新的主题了。

楼主(2012-11-15):
一等奖20MP:zwl763824690  今生缘
二等奖10MP:ww19830217     ww19830217
            lcx_jia          李纯绪
            世猫             世猫
三等奖30积分:jiaoanpeng       jiaoanpeng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祝贺所有获奖的朋友

网友O(2013-11-13):
不为评奖。为了众生,必须发帖。

结论:路灯线路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06:金属灯杆及构件、灯具外壳、配电及控制箱屏等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进行保护接地。

单纯的保护接地很难达到国标的要求。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该国标中对于防间接接触规定:

5.2.8 TN系统中配电线路的间接接触防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Zs·Ia≤Uo (5.2.8)

式中:Zs——接地故障回路的阻抗(Ω);

              Ia——保证间接接触保护电器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A);

           Uo ——相导体对地标称电压(V)。

5.2.9 TN系统中配电线路的间接接触防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线路或仅供给固定式电气设备用电技术的末端线路,不宜大于5s。

5.2.13 TN系统中,配电线路采用过电流保护电器兼作间接接地防护电器时,其动作特

性应符合本规范第5.2.8 条的规定;当不符合规定时,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从根据国家标准GB50054-2011,如果线路过流保护器的动作特性满足公式5.2.8则不需要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漏电保护器),如果过流保护器的动作特性不满足公式5.2.8则需要漏电保护器。

但是大多数线路上过流保护器的动作特性都不满足公式5.2.8,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计算一下。

JGJ 16-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第<此处内容被屏蔽>10.1条第2款规定:室外工作场所的用电设备配电线路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路灯当然属室外工作场所的用电设备了。当然应该装设漏电保护器。

现实的情况是,在暴雨天气灯杆检修门被水淹,在电缆接头遭水浸发生漏电的情况下,过电流保护器根本无法切断故障回路,这时灯杆及周围水域都会带电,危及行人安全。

近年来国内路灯漏电电死人的事故频频发生,尤其是2012年8月11日石家庄发生了造成3死4伤的特大路灯漏电事故,管理部门承担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这些事故的发生,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按照国标要求按照漏电开关。

漏电保护器容易跳闸的问题当然是阻碍其大量应用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这里选用漏电保护器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选电磁式漏电保护器,误动作情况会少很多。

2.选带有自动复位功能的漏电保护器,如意大利GEWISS(盖维斯)的。

3.装漏电保护器前,最好将电缆接头做防水处理(尤其是低洼路段的),这样水浸接头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亮灯,不然下雨天有些接头漏电导致保护器跳闸无法合闸。

4.漏电开关跳闸一定是有问题存在的,不用粗暴拆除漏保。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根据CJJ45-2006《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安装是...

 不装不违规。只是不违CJJ45的规,好多时候已经违反国标了。国标要高于部标。

网友O:
引用 网友O:
不为评奖。为了众生,必须发帖。结论:路灯线路必须安装漏...

 补充一下,漏电保护器不一定非要用30mA的。30mA是防直接接触的一种补充手段。

路灯系统是防间接接触,可以根据实际漏电电流来选择,漏电动作电流通常要大于实测漏电电流的2.5倍。

路灯系统比较复杂,接头多,设备多,线路长,本身漏电流比较大,经验值一般500m一下线路可以选100mA的,500m以上线路通常选300mA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悲催的写了一个没有保存,提交竟然出错,只好重新在写一便...

 路灯漏电电死人的案例太多了。很悲催这样的事情每年都在重复发生!

网友O:
引用 网友P:
niujunpeng  石家庄开发区8月下雨路灯漏电3死4伤,原因没有公布。我...

 原因就是线路上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暴雨天气积水漫过了灯杆内的接头,导致周围水域带电,行人触电载到,不明真相的好心群众施救,造成更多人触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个人认为漏电断路器最好还是装上,保障人身安全,毕竟人的...

 人命无价!严重支持。接头防水处理技术很成熟,只是要有人愿意去做才行啊!懒政。

网友Q(2014-05-23):
我来回答下   首先你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如果用的是TT系统需要加漏电开关,怕碰壳故障。 了, 现在你加个漏电开关你就需要对漏电开关整定。如果你整定30MA,那你要注意以下两点。

1.漏电开关的整定,如果你选用30ma的漏电,那么不动作电流就是15ma,即灯具的正常工作泄漏电流不能大于15MA.下雨的时候造成导线对地电容电流增大,所以容易跳闸。

2.漏电开关保护的一支路灯具的接地系统是否采用专用的接地线连接。这是TT系统 ,若采用TN-S系统 要注意单相接地PE线高电位的引入,必须保证电源侧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1.5欧姆更好。究其原因是路灯没有等电位。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