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用吊扇调速器另类接法

楼主(2012-08-23):
    房屋装修后,用电没多大问题,最近换了个吊扇,高档时候转的挺欢,低档就不转了!

    晚上把调速器打开后,准备拆下来换个新的,好让吊扇再为人民服务几年。但是打开后顿时有点晕,怎么都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接法,红线(火线),黄线(零线),请教大侠能否给指引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这个图看的有点晕,还不如你拍个清晰照片上来看看,然后在分析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看的有点晕,还不如你拍个清晰照片上来看看,然后在分析

楼主:
后面的框子是2个线盒,右边的是灯的开关,左边的是吊扇调速器,在调速器的那个线盒进了4根电线,4根电线中的火线连在了一起,零线进灯一进一出,进调速器“A"端1根,进”L“端3根(加1根为灯盒出来)。求鉴定。

网友D(2012-09-24):
不是调速器问题,是电扇的轴承问题。缺油润滑不好。

网友D:
如果接线错误,灯是都不会正常的。

网友E:
看上去好像是火线和零线搞反了。

网友F:
       你这个图看的有点晕,还不如你拍个清晰照片上来看看,有可能是 缺油润滑 ,轴承不好也有可能,还有就是电容更换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