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怎样控制伺服电机按正弦曲线加减速啊????

楼主(2012-08-23):
请问用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按照正弦曲线加速减速。

网友A:
“用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按照正弦曲线加速减速。 ”

1、变频器可以使交流电机加、减速运行;

2、PLC只是个控制器,它只能通过变频器实现交流电机的加减速!

3、PLC自己不能驱动电机!

网友B:
一般PLC或伺服系统本身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应该比较难办吧。

走正弦曲线的话要用浮点数运算,如果控制周期要求很短的话还要涉及高精度的定时器和CPU的处理速度,以及输出模块的响应速度。

我的一位同事用的西门子S7-400的PLC靠自己编程实现过。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内置S加减速曲线

网友D:
PLC----可编程控制器,既然是可编程,编程处理吗!那就以PWM形式编个正弦曲线的程序,PLC输出双脉冲或脉冲+方向给驱动器,就实现了。

网友E:
一楼不懂装懂,支持4楼

网友B:
对:robotH关于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内置S加减速曲线 内容的回复:

内置的S加减速曲线不一定是正弦曲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前半句赞同。。。。后半句呢?再说

网友H(2021-12-27):
引用 网友D:
PLC----可编程控制器,既然是可编程,编程处理吗!那就以PWM形式编个正弦曲线的程序,PLC输出双脉冲或脉冲+方向给驱动器,就实现了。...



请问有这方面的视频吗,我现在有PLC1200和伺服驱动器还有伺服电机,想要电机按照给定的速度曲线运转,速度曲线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