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的疑问

楼主(2012-08-24):
   刚入手FANUC机器人,有几个疑问

 1. tool 工具坐标系

 2. world 坐标系(包括用户坐标系,手动坐标系)

这两个的定位的意义不太理解。  具体有什么作用。 书上写的理解不了。  我对TOOL重新设置后  在TOOL下动作X轴时 发现 Y轴在动 不理解

网友A:
1:tool坐标实际是把j6轴的轴心移动指定位置,比如喷枪头,焊枪头,吸盘口等具体应用物件;

2:world坐标系是全局坐标系,不能改的,固定的

PS:把培训教材看理解要做多实验的。。。

楼主:
师兄还有一个问题  要是调用FANUC机器人程序 我看书的话PNS 最多调用255GE  RSR最多调用8个   可是我这HMI最多能调用999个  想不明白怎么设置的  我查了下机器人在UOP中设置了 16个Robot Program number (Traj Code)  但是不明白怎么用的 不是要通过PLC调用机器人 只能通过PNS 或者 RSR吗??

网友B:
UOP里的东西是输出,也就是说,那个里面的是,告诉PLC我现在在运行哪个程序的,至于怎么告诉,把数字转成2进制就可以啦,至于PLC怎么让机器人调用,是在UI里面,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调用FANUC机器人程序 我看书的话PNS 最多调用255GE  RSR最多调用8个   可是我这HMI最多能调用999个  想不明白怎么设置的  我查了下机器人在UOP中设置了 16个Robot Program number (Traj Code)  但是不明白怎么用的 不是要通过PLC调用机器人 只能通过PNS 或者 RSR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人机界面里你能看到999个只是软件所支持的,具体的还是得看机械手硬件配置的I/O口,不同型号的控制箱会有所不同的,另外你也可以查看,其实PNS和RSR用的是相同的8个I/O接口,PNS是通过对8个I/O拨码形成不同的二进制码来对应不同的程序,RSR是单个I/O口对应单个的程序,FANUC一般用的好像是UI9~UI16,另外除了这两种方式,在你程序单一只有一个程序的情况,还有个外部启动的信号,只要示教器选择好程序,不需要管PNS还是RSR的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两种不同的调用程序方式,一种是I/O信号一一对应的调用程序,一种是二进制代码调用程序。

网友F:
本人专职品牌机械手离线编程(主要是示教不能做的复杂运动轨迹,
包括复杂的数控加工那种)
 ABB.  Fanuc.  Kuka.   Motoman.  Staubli.
可用于复杂的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机械手数控加工等(汽车内饰件)。
联系 Q ⑧③③⑤⑧①②①
还可以做到六个角度关节输出那种G代码。

网友B:
对:zhuyaming789关于回复内容:对:jjzhdwei关于师兄还有一个问题  要是调用FANUC机器人程序 我看书的话PNS 最多调用255GE  RSR最多调用8个   可是我这HMI最多能调用999个  想不明白怎么设置的  我查了下机器人在UOP中设置了 16个Robot Program number (Traj Code)  但是不明白怎么用的 不是要通过PLC调用机器人 只能通过PNS 或者 RSR吗??  内容的回复:我是这么理解的,人机界面里你能看到999个只是软件所支持的,具体的还是得看机械手硬件配置的I/O口,不同型号的控制箱会有所不同的,另外你也可以查看,其实PNS和RSR用的是相同的8个I/O接口,PNS是通过对8个I/O拨码形成不同的二进制码来对应不同的程序,RSR是单个I/O口对应单个的程序,FANUC一般用的好像是UI9~UI16,另外除了这两种方式,在你程序单一只有一个程序的情况,还有个外部启动的信号,只要示教器选择好程序,不需要管PNS还是RSR的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顶楼上,999是HMI的,机器人只能用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