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如何通过编程串口跟IFIX通讯

楼主(2012-08-24):
FX2N-48MR如何通过编程串口跟IFIX通讯

网友A:
正常用编程电缆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这个也要看你的opc支持什么通信方式,一般的直接用编程电缆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3种方式:1.直接找IFIX对应FX的串口驱动(这种方式应该可以直接编程电缆)。2.通过FX的OPC,然后通过客户端的OPC读取服务器。3,稍微麻烦点,通过MODBUS协议,然后找到标准MODBUS OPC服务器,通过IFIX的客户端再扫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