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语言能写这些吗?

楼主(2012-08-24):
M258,想写这样的逻辑:

1)记录水泵启动的时长(启动到停止的时间),与上次该泵的启动时长比较,慢了超过10%,就发个故障;

2)记录水泵启动周期的时长(停止到启动的时间),与上次启动周期的时长比较,快了超过10%,就发故障;

我想表达的就是:1)表明泵的效率低了,2)表明来水量增大了;

能写吗?请教,谢谢!

网友A:
可以,

如果时间太长,就麻烦点。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有点 自相矛盾,水泵 启动到停止的时间试用户 指定的吧?

难道水泵是定时运行的?

定时运行的话,你想测试它的启动 和停止条件又是仕么?

 考虑停止后还有惯性;

网友C:
应该可以写的。

是以抽空水为准,算泵的效率的啊。

网友D:
你需要时间可以累计,至于计算和比较功能,PLC都能满足

网友E:
可以写。并且可以通过GPRS 网络 发送手机短信给指定的手机号码。

有这样的案例,但是要收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有点 自相矛盾,水泵 启动到停止的时间试用户 指定的吧? 难道水泵是定时运行的? 定时运行的话,你想测试它的启动 和停止条件又是仕么? 考虑停止后还有惯性;

1、首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想楼主应该是传感器控制启停吧,或许是液位传感器

2、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3、另外,我感觉与上次比较不靠谱,应该定一个基准。这就避免每次差一些(但是不到10%),这就不会报警,但是确实出问题了

网友G:
用四个变量:A1(本次启动时间),A2(上次启动时间),B1(本次停止时间),B2(上次停止时间)。

把PLC的扫描模式改成周期运行,如0.1秒。

泵运行信号来时,A1每个周期增加0.1,泵运行信号的下降沿,计算(A1-A2)/A2,如果大于10%,把故障变量致1.泵运行信号的上升沿,把A1赋值给A2,然后A1清零。故障变量可以用时间复位或手动复位。

停止逻辑与运行逻辑差不多。

网友H:
     看  了 半天 还是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 PLC 中的变量点,输入、输出点的时间在 PLC 内是可以做记录的,也可进行比较的 !

网友I:
以下程序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J:
可以啊  只不过要花费些功夫   毕竟逻辑关系得理顺

网友K:
如楼上几位所说,能够实现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3、另外,我感觉与上次比较不靠谱,应该定一个基准。这就避免每次差一些(但是不到10%),这就不会报警,但是确实出问题了

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与往前四次的时间比较能写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参与!

网友L:
几次比较都可以写,主要是看有没有必要。最好设定基准值,实际与基准值比较,超出误差报警,更易实现。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以下程序是否符合楼主要求:内容的回复:

是m258的梯形图吗?

网友M:
首先肯定地说:楼主提出的要求可以实现。

“是m258的梯形图吗?”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肯定地说:楼主提出的要求可以实现。“是m258的梯形图吗?”    是什么意思?

施耐德 M258 PLC,

"如果时间太长,就麻烦点。",水泵启动运行大概10分钟内,启动间隔时间长达5小时多,有多麻烦?

网友N:
用somachine很好写的啊。

M258变成软件是somachine,语言有st/cfc/sfc/ld等语言可选。

网友O: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不用PID。。就对比就得了

网友P(2012-11-11):
水泵的供水量与进水的供应量和出水的阻力有关系,如果供水流量不均匀出水阻力不均匀都会影响水泵的实际供水量的,我认为用启动时间来判断水泵电机效率不准确的。

供水量的大小也与进水的缓急有关我认为来判断用水量大小用水泵启动也不妥,你可以试着从源头找需水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