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能代普通变频吗。

楼主(2012-08-24):
用三菱变频F700代E500的可以吗,

觉得低频时没力。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把参数改成一样的就行。。。

网友B:
风机泵类变频器好像与通用变频器在一些性能上有区别。

网友C:
只要你用的功能就行,只在控制功能设置有些差别,主要性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