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1.9

楼主(2012-08-24):
如图,本人在画图的时候突然出现图中情况,选择要复制的对象-选择区域的角,导致范围选定对象的时候无法选定,但是一直可以来回复制以前的对象。怎么解决这个情况?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那你就选择要复制的对象的两个对角点呀 ! 不过没有看到过你说的情况,正学学习用这个 EPIAN 8 软件呢

网友C:
别在预览图里选范围,打开预览里的图,选定范围后,在新的图上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