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8-24):
台达触摸屏DOP-A57GSTD

三菱变频器FR-S520SE

如何使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求具体操作步骤,型号参数的设置。

楼主:
路过的高手,说两句咯,顺便说下RS485口要怎么连接

网友A:
RS485口就三根线,看着引脚“+”对“+”接就好了。

然后在HMI上设置485口的通讯参数,和三菱变频器的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要看三菱变频器支持什么协议,如果台达软件驱动中有,就直接选择,然后接线,两边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就可以了;如果协议台达软件中没有,就需要通过宏程序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