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S7 222CN 的SF/DIAG灯亮问题
青岛黄工

楼主(2012-08-24):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如上题,上午用的好好的PLC,实验过程中,这个灯亮了,再也和电脑通讯不上,中间没有带电插拔过下载电缆,内部程序也是一些开关量的,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啊?有碰到的朋友吗?

网友:
将 PLC 断电后重启,然后下载程序到 PLC 看看 !

网友A:
关掉电源,
拔下连接线,从新在插一次。

网友B:
先关掉电源,拔下连接线,用清洗剂喷一下接口,再连接上电,不行的话那就是通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关掉电源,拔下连接线,用清洗剂喷一下接口,再连接上电,不行的话那就是通讯芯片坏了,,
通讯芯片坏掉,这个指示灯亮啊,那硬件自检做的不错啊,呵呵。

网友C(2012-09-23):
CPU没有工作,当然也不能通讯。查CPU供电、复位、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