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地址设定

楼主(2012-08-24):
利用Modbus协议可以实现设备间的数据交换。Modbus通讯理论上支持4种Modicon PLC地址,即0*、1*、3* 和4*四种,分别表示开出(中间线圈)、开入、模入、模出(中间寄存器)等数据地址。与西门子或其它设备中的开入、开出、模入、模出地址完全不对应。可以理解为0*和1*对应位地址的读写操作,3* 和4*字地址的读写操作。
此处0*、1*、3* 和4*表示长度有的为5位数字、有的为6位,其实和Modbus通讯无关,只是和软件的表示方式有关。
按照Modbus通讯时最常用的是RTU读请求格式:
从站地址(1个字节)、功能代码(1个字节)、从站数据起始地址(2个字节)、读数据长度(2个字节)、CRC校验(2个字节)
可见,只需设置起始从站数据区起始地址和通讯长度即可。
特别注意,Modbus地址遵从IEC1的地址标准(最小地址为*1),西门子遵从IEC0的标准(最小地址为0,如M0.0)。因此,不同标准的地址做通讯时需要做地址变换,即加1的操作。

网友A:
介绍得好详细。需要这种模块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向楼主学习  自己不懂的地方

网友C(2013-01-15):
如果用51系列单片机编程实现通讯          地址起始位需要在程序中写出吗?我下载了一个程序里面没有声明,很不懂,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51系列单片机编程实现通讯          地址起始位需要在程序中写出吗?我下载了一个程序里面没有声明,很不懂,求指教

去搜索“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需要注意的是它的位读指令都是从逢8或者0开头,而通用的MODBUS RTU不会这样凑巧的,换到其他的设备可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