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AB相

楼主(2012-08-24):
支持2点AB相200KHZ 脉冲输出  和  单独脉冲输出有什么不同
控制伺服必须要AB相的吗
支持2组(Y0 Y1)  (Y2,Y3)AB相脉冲信号输出,和支持2点(Y4,Y6)高速脉冲输出,有什么不同!
高手指点

楼主:
求指教!!求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同,台达的PLC的技术应用手册里都 有

网友B(2012-11-29):
方向的控制不同,AB相是靠相位差,单脉冲还有个方向信号

网友C:
如果只有一路脉冲,可以将伺服驱动器配置成脉冲+方向的输入方式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