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编写通讯程序会不会增加除扫描时间之外的时间?

楼主(2012-08-24):
PLC中编写通讯程序会不会增加除扫描时间之外的时间?

在PLC内编写通讯程序。首先通讯程序会占用它每条指令需要的扫描时间,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占用别的时间?

或者说我增加通讯程序后,整个PLC扫描执行时间会不会明显增加?

网友A:
指令是需要执行时间的,指令越多,扫描时间越长。

通讯指令也不例外。

楼主:
我是说除指令扫描时间之外。僻如等待?延时?

楼主:
这个问提是不是很难?

网友B(2012-09-27):
  会的,因为有关对于看门狗的分析中,里面就有一项是关于查看是否是通信模块过多的原因,使用了From 或 to 过多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会导致扫描时间的延长。因为在进行通信时,默认是以中断的方式进行,所以会暂停当前程序,执行中断事件。当中断事件过多时,就会发生扫描时间过长,导致出错。后面部分是我个理解,只作参考,不知道解释得是否合理,就请你自己取舍。

网友C:
增加通讯程序后,扫描周期会明显增加。

不同类型指令执行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