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旋转编码器判断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2-08-24):
我用到增量式编码器,现在s7-200软件里编程判断电机正反转,在高数计数器向导里设置的是HC0模式9的正交计数,在电机正转或者反转时,是否有标志位可以看出来那?

网友A:
    也来学习,期待高手将程序帖出来看看学习一下 !

网友B:
既然你已经用了正交计数方式,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定时器触发后计算目前计数器的值与上次计数器值的差值,通过差值的符号可以判断电机运动方向。

网友C:
我们是生产编码器企业,我们可完全替换HUBNER、雷恩、林德等进口编码器。希望大家来电咨询,电话:1521018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