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F0001报警、A0503

楼主(2012-08-24):
新手咨询各位专家

小弟这里用的西门子MM420变频器最近老是F0001报警,已经连续损坏3台了(不在同一台设备上),是不是跟使用环境或其他原因有关系?希望给些指导。

另外,有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7.5kw)才使用不到3个月就报警A0503,且直接接380v时(无dp通讯),bop板直接黑屏,没有任何显示,散热风扇也不转。什么原因啊?难道又坏掉了?

网友A:
F0001为过电流故障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3、有接地故障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增加斜坡时间
         减少“提升”的数值

网友A:
A0503为欠压限幅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1、供电电源太低
   2、供电电源电压短时中断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1、检查电源电压(P0210)应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另外,不知楼主的变频器进线侧是否有安装电抗器、滤波器,最好的还是安装

网友B:
    因F0001 换了三台??? 这个报警为过电流故障

请检查可能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1,现场电源电压稳定要是前提

   2,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3,电动机的导线短路,或是电机绝缘不好
   4,有接地故障或是对地导通

网友C:
故障排除没 ? 有问题可以帮助解决。我也遇到过这样现象 而且炸机。

网友D(2012-09-23):
西门子MM440上电  F0001  A0503交替报警,不能复位。主要检测驱动18V供电。光耦786J是否损坏。驱动板到CPU板插针是否松动。

网友E:
  报f001的话,是过电流,你检查下IGBT有问题没有,电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电路板有问题了,坏了的话,就的更换模块,而且电路板应该也换了,必须维修。没有显示的那台,你看看直流母线有没有输出电压,没有的话,模块坏了,有的话,电源板什么的坏了,这样说不清,18621175779,王先生,希望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