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KVA的变压器怎么估算多少台高低压柜。

楼主(2012-08-24):
10000KVA的变压器怎么估算多少台高低压柜。

网友A:
多少台低压柜跟变压器容量没直接关系,跟馈出的回路数有关。高压柜是固定的:受柜、计量柜、所内变压器柜、电压互感器柜、出线柜。高压柜还可以取消几个,根据需要吧,最少要2台。

网友B:
一般是先算馈出线的负载,再选柜子,最后选变压器容量;你这个问题,首先没说变压器的变比,就是没说啥电压等级的,不好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