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plc空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plc发脉冲 控驱动器 要求伺服电机走梯形路线 先以V1速度运行T1时间,到达最大速度V2再以V2运行T2时间然后在T1的时间内减速到V1,在以V1的速度运行T3时间 然后这样循环运行 总时间T1T2 T1 T3 内电机运转正好A圈驱动减速比为A的轴 ,此轴也就运行1圈。 程序改怎样编写
,具体需要哪些控制信号

网友A:
用比较输出指令,对速度比较啊速度一到就输出,在各个时间继续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