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茂无纸记录仪与IFIX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4):
现在买了久茂的无纸记录仪,标准配置支持ModBus TCP协议。由于上位机采用IFIX组态软件,需要与之通讯,故使用MBE驱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做这个,不知道MBE驱动里面读取久茂无纸记录仪的模拟量地址。在网上查过,都说以300001或者400001开头的地址是模拟量或者数字量,但是这些地址都实验过,读取不到。现在上位机对现场久茂无纸记录仪PING 能PING 通,就是不知道无纸记录仪的18通道模拟量的读取地址,紧急求助各位大侠!我是新手,希望前辈能指点下。

网友A(2012-09-23):
这个你要看记录仪的说明书了……

网友B(2012-11-08):
首先你选的驱动是木有问题的,IP地址正常~~之后你就得考虑MBE驱动的配置了,注意驱动里面的设备地址要和你的记录仪相匹配~~纠正一点~~300001或者400001是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而000001和100001是以数字量为准的~~驱动都有电子书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