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机运行灯不亮,报警亮

楼主(2012-08-24):
机子长期没用,结果开机有一台无法与电脑连接,检查线路无问题,通电后plc的run灯没有亮,err/alarm灯亮着,用程序检查发现报io错误,机板错误,内存错误等,最初怀疑电池无电换过了电池。

1、看看拨码开关对不,有些人看设备很长时间没动就想学习一下,一般把第2个开关拨到ON了,就是err/alarm灯亮着

2、把IO设置从新设置下,再传到plc里。在线连接,查看错误日志里的错误代码,哪里有错修复哪里

网友A:
      不错,但是还不够详细, 长时间断电后开机,有很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带有很多变频器的设备,随时会有意外 !

网友B:
长期不用的设备防潮很关键 尤其是电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