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CP1H PLC之间有时候连接不上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24):
采用两台CP1H PLC之间485无协议通信方式,两线制,设置安装操作手册上设置的,方式采用无协议内部链路继电器,通信相应非常慢是什么原因,有时候还连接不上

可用方案:
1、通信响应慢,将波特率设大一点;通信不上时检查一下A528中是什么数据
2、可以用PCLINK

网友A:
有个CP1L的拆机PLC,可是被设置秘码了,如何解除

网友B:
太大也会不行,太小也会不行,这要看通信的线路有多长,现场环境怎么样,一般是用1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