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H电磁流量计EPD电极四根信号线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2-08-24):
今天上夜班,刚刚碰到一个活:工艺打电话来说,流量表流量突然降到0,联锁导致泵也停了,现场检查,是电磁流量计,表头报错:#321  查说明书为     传感器线圈过流    用万用表量EPD四根信号线的电阻都有30KΩ左右,想知道这个电阻值是否正常。。。。请专家赐教。。。

         我们打算等他们切换泵之后给他们换一个传感器(分体的),也没有那个传感器测量电路版

网友A:
从来没量过,等高人来了一起学习。

网友B:
有几种可能,励磁线圈内部短路,线圈对地短路,线路板内部短路,关键是要检测41、42接线

网友C:
直接换一个,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