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 啪嗒响?

楼主(2012-08-24):
一台电容储能焊机,在工作过程中断路器啪嗒响,一直到200米外的配电室也是啪嗒响?       另充放电可控硅有的标 A   G   K   有的标A  G  C,可控硅i有几种标示方法?

网友A:
那么大响动没人觉得害怕吗?

网友B:
配电室也响,是因为配电室中有电储能的电容,来补偿功率因数,通过微机监测调控继电器的吸合来补偿无功功率,焊机出现问题,无功功率的消耗混乱。。。a,k,g都是英文单词的头一字母,假如g,就是gate:门,大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