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调试木工雕刻机的经验

楼主(2012-08-24):
如果表面光洁度不好一般是什么原因?

我这有台雕刻机是用来刻红木的,元器件和之前的没什么区别,丝杠还是用的研磨的。

但是现在眼下已经来了好几拨人了,都不见效果,头痛。

又没什么好的经验可参考的。

网友A:
我有,如何表面光洁度不好?什么刀?什么速度?有相片吗?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控制系统啊还有伺服,控制系统及伺服数据直接影响加工精度的,像刚性  增益 等等 。当然还有机械方面及加工程序。

网友C:
表面光洁度不好一般是什么原因?刀速度到40000了吗?工作台水平性调整的如何?什么牌子的雕刻机啊?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先考虑下刀的刀的转速问题。上次去木雕厂,他们很多种刀。不同材料用不同刀。至于控制的部分,你把手放在放在刀头架上,感受一下;看是否抖动,如果抖动的话,才需要调整,不抖动的话,应该就没问题;控制的部分,感觉Z轴抖动影响雕刻效果比较严重点。

网友E:
 一点参考,用的是伺服、还是步进电机,如过是步进电机,只要不丢步,也就不寸在什么参数问题。

另外,系统考虑一下,不只是局限于软/硬件,看看所用的刀和走刀方法。

楼主:
电气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机械上出现什么问题会造成表面有毛刺呢?螺丝排除掉。

网友F:
选用的丝杆精度是多少的?call:13828779549

网友G:
对:青岛黄工关于表面光洁度不好一般是什么原因?刀速度到40000了吗?工作台水平性调整的如何?什么牌子的雕刻机啊? 内容的回复:

黄工雕刻机主轴  行业内最高转速24000转

网友G:
做红木一般都是做浮雕的,  如果说是做浮雕光洁度不好的话,和木头湿度有关,还有就是编程出刀路的时候行距设的多少有关,是不是大于刀尖直径了(还有就是主轴转速与进给),一般步进电机齿条传动的雕刻的已经很不错了,不知道楼主所谓光洁度不好,什么程度,能发张图看看吗!我调机五年了,就是雕刻机。  楼主你是做浮雕的 还是切割洗面

网友G:
楼主还有一条忘了  就是你y轴丝杠上有间隙的话也会出现的   你把你工件放在  靠Y轴后面雕刻看看。

楼主:
三轴的间隙都打过了。零点几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