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的数控滑台方法

楼主(2012-08-25):
 在组合机床自动线中,由于加工精度的不同,滑台的设置也不同,一般设置三种滑台:

        1、液压滑台,用于切削量大,加工精度要求较低的粗加工工序中;

        2机械滑台,用于切削量中等,具有一定加工精度要求的半精加工工序中;

        3、数控滑台,用于切削量小,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的精加工工序中。

        PLC控制器具有通用性强、可靠性高、指令系统简单、编程简便易学、易于掌握、体积小、维修工作少、现场接口安装方便等一系列优点,因此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控制中。而它控制的步进电机开环伺服机构应用于组合机床自动生产线上的数控滑台控制,可省去该单元的数控系统使该单元的控制系统成本降低70~90%,甚至只占用自动线控制单元PLC3~5I/O接口及<1KB的内存,在大型自动线中,可以使控制系统的成本下降得更加显著。

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的数控滑台

  一般组合机床自动线中的数控滑台采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开环伺服机构。采用PLC控制的数控滑台由可编程控制器、环行脉冲分配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和伺服传动机构等部分组成,见图。

hspace=0

 PLC控制数控滑台的方法

   1、行程控制 :数控滑台的行程则采用数字控制来实现,由于滑台的行程正比于步进电机的总转角,只要控制步进电机的总转角即可,而步进电机的总转角正比于所输入的控制脉冲个数;因此可以根据伺服机构的位移量确定PLC输出的脉冲个数:

    n= DL/d                      1

    式中 DL——伺服机构的位移量(mm),d ——伺服机构的脉冲当量(mm/脉冲)

   2、进给速度控制 :伺服机构的进给速度取决于步进电机的转速,而步进电机的转速取决于输入的脉冲频率;因此可以根据该工序要求的进给速度,确定其PLC输出的脉冲频率:

    f=Vf/60d   (Hz)              2

    式中 Vf——伺服机构的进给速度(mm/min)

   3、进给方向控制

    进给方向控制即步进电机的转向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可以通过改变步进电机各绕组的通电顺序来改变其正反转方向,也可以通过PLC输出的方向控制信号改变硬件环行分配器的输出顺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