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台达A系列伺服编码器报警ALE 011,求正解

楼主(2012-08-25):
伺服驱动初次上电,显示ALE011,知道是编码器报警,但从线路及插头全都查了一遍,该量的也量了,就是不行了.头大了,接线是按照台达技术服务给的方法: 驱动器侧-----------马达.

                   2----6

                   4-------2

                   5-------1

                   7-------3

                   9-------4

                   10------5

               14\16-------7

              13/15---------8

楼主:
解决了,从另一本说明书找了个编码器的接线方式,重新焊了下。但电机侧插头还是不好使,非得有人使劲按着才能正常。真不知道台达这个伺服的编码器接线有多少方式,两年前用过一次,台达的人过来给过一次接线方式,昨天台达的技术又给了上面那个,这不又找了个第三版本才成功。希望台达真应该对待一下这样的事。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接头,线材检测都没什么问题,但就是AL 011,唉

楼主能说下详细的接法么? 我的型号是ASDA-B2

网友B:
您好!编码器的接线请采用双绞哦屏蔽电缆,接地要接好。

网友C(2013-04-28):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接头,线材检测都没什么问题,但...

 我这也是B2系列400出现AL011而且线是台达专用的。现在还没有解决,出现异常就换电机。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