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ALE009

楼主(2012-08-25):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总也是解决不了,就是我伺服电机有时候碰到限位开关后,就会报警出现位置误差过大报警,我使用的伺服驱动器是ASDA-B2-1521伺服驱动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大侠可以帮忙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驱动器一启动,电机就腾的动一下,然后就报ALE 09,咨询台达技术,将驱动器的参数重新恢复出厂值后,重新设定后,还是这样。直接点动都不转。我们有两台一样的驱动器和电机,另一台什么事也没有,这台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将这个不动的电机接动另一个驱动器上试试,看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事。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由于电机线相 序没有接对。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序没有接对。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相互交流一下。

解决了,就是将驱动器上的参数P2-65中禁止单相脉冲输出设置一下就OK了,呵呵!

网友C(2012-11-24):
对,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按3楼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D(2013-07-27):
最后都解决了么?还有一种,就是编码器分辨率设置有问题,尤其是A2系列,不能设备的离谱,和脉冲不符。  不过,我目前遇到的更多的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09号报警。 只能送去维修。

网友D:
如果负载过大,或是安装上有一点点不同轴,长期工作后会不会也产生编码器损坏导致09号报警?

网友E(2015-08-17):
一般uvw接线相序不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过载、相序不对,或者U.V.W其中一根有损坏都会出现这个报警,我以前用过的台达B2的,就是电机动力线有一根折腾久了里面的线断了,就报这个警。

网友G(2015-10-12):
我现在有一套台达的系统,电机运行的速度设置多少合适。就是指令中那个脉冲输出频率一般设置多少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H(2017-10-09):
这个问题最近频繁出现。。用P4-05速度上满都没问题,但是走程序,DDRVI指令一旦脉冲频率接近或者大于脉冲数就会009,感觉像是本意位置偏差过大导致的,但是齿轮比设的也不大,P2-35也调大了一倍(以前的机台都没改过这个参数)还是没用

网友I:
前天刚遇到过这个问题,A2伺服,设备在客户工厂已经运行快一年了,报AL009,将马达拆下空载点动运行,马达转得很吃力,转几圈后就报警09,换了一个驱动器后正常,已经将换下的反中达维修。

网友J(2020-01-01):
抱闸没打开也会报,我遇见的这次就是

网友K:
相信后面还有很多人遇见同样的问题,看了大神们经验分享,也会给解决问题带来更多的思路

网友L(2020-03-09):
请教,比如电机相序接错了怎么排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