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温度达到88度了

楼主(2012-08-25):
  买了一台单相电机,1.6KW。型号为DM8042。额定电流为10A,我现在使它工作,电流为6A。我一直监测电机温度,初始温度为37度。工作半个小时后,电机温度达到88度,电机电流还是为6A,电机绝缘等级为B级。请问大神们我这个电机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检查一下轴承部位是否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械磨损过大造成。

网友B:
先检查下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C:
买了一台单相电机,1.6KW?     220V有1.6KW  规格

网友D:
看一下散热风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看一下散热风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还有就是环境温度高不 ? 内容的回复:

风扇都正常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王者之师关于检查一下轴承部位是否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械磨损过大造成。

没有异常的声音出现的。轴承也看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有1.6KW  规格

有的,我现在就在用啊,大神

网友G:
是电容启动带离心开关的那种吗,离心开关脱开了吗?

网友H:
难道,,,,你的电机是浙江产的????

如果是,请等电机挂掉的时候看看电机绕组是否是铜包铝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