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PLC程序

楼主(2012-08-25):
请问:下面这段程序中C#1 C#10不知道给那个计数器预置数?(S7-300PLc)OPN DB101  L C#1  T MW36  T QW5  L C#10  T MW80  JU M002

网友A:
    OPN   DB   101                    // 打开 数据块DB 101 作为共享数据块
      L     C#1                         //将计数数值“1”装入 ACC U1  低字中
      T     MW    36                    //将 AUUC1 中的内容传送到 MW36
      T     QW     5                    // 将AUUC1中的内容传送到 QW5 中
      L     C#10                        // 装载 计数器值 10 到 ACCU1 低字中
      T     MW    80                    //将 ACCU1 中的内容传送到 MW80中去
      JU    M002                        //无条件跳转到跳转标签  M002 去
农民工也不知道这个计数器是哪个

楼主:
请问,不知道给哪个计数器赋值,这段程序能运行吗?

网友B:
还有程序没传上来吧。

楼主:
所有程序中就使用了C13,C14两个计数器,而且在一个功能块中,和上面程序无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