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LC新手,关于脉冲有几点不懂

楼主(2012-08-25):
我如何控制脉冲的方向,请大侠给个实例并讲解一下

网友A:
楼上的教程够详细,顶一个。

网友B:
简而言之,这里需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脉冲指令自带方向端子,脉冲方向的控制完全由每段脉冲的脉冲数值的正负决定,另一种是脉冲指令本身不带有方向端子,方向端子完全由梯形图来控制,需要正转或者反转的时候根据需要对方向端子进行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