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2-41 3kw直流电机内部如何接线?

楼主(2012-08-25):
电枢绕组四个碳刷和四个换相绕组怎样接线?

网友A:
4个碳刷--2个为正极,2个为负极--接到直流调速器的正负来的电缆;4个换向绕组也是2个为正,2个为负,接到整流子上面,它们通过碳刷来给电!

楼主:
谢谢!您能用它们的字母符号 解释一下吗?最好是用绕组线路图给解释一下,从您的解释来看好像是电枢和四个换向绕组是并联在正负两极上的

网友B:
f1 f2 换向  a﹢,a﹣电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