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中的蓄电池向PLC供电

楼主(2012-08-25):
大家好,近日在做一个PLC控制柴油发动机的项目,遇到一个PLC的电源供电问题搞不明白,特向高手们请教。我选用的是AB公司的内置直流24V电源的PLC,所有电气元件供电我现在是用24V铅酸蓄电池,蓄电池在向外供电的同时被柴油发动机所带的充电机(直流发电机)充电,这样有可能会造成24V电压波动,我对柴油机所带的充电机不了解,也不知道到底波动有多大,本想选DC转DC的模块电源稳压,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源,请问我不用稳压电源直接让蓄电池来向PLC以及其它负载供电行不行?盼望高手们的指导,不胜感激!

另:PLC还有一些传感器我看到说明书里说供电输入电压是在22到30V左右。

网友A:
用蓄电池给PLC供电不可取。

首先蓄电池电压不稳定,电池充满后电压单节电压在13.5V,亏电电压在10.5V左右,所以电池组的电压波动范围是21-27V,

第二,您选择充电机给电池充电,同时电池给负载供电,由于充电机电压高于电池组电压,所以电池组形同于虚设。

所以为了可靠起见,楼主可以考虑使用单独的控制电源给PLC以及其他24V负载供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蓄电池在使用中一直处于充电状态,它一直与发动机所带的充电机相连,相当于电池一直在浮充中,这种情况下我能用它来当PLC电源吗?实在不愿选用DC转DC的模块电源,即使有其它的供电方案,也只能来源于蓄电池,因为只有蓄电池可以用。

网友A:
为了保证充电机给电池正常充电,充电机的电压会略高于电池电压。

按您这样带负载实际上电池是没起到任何作用的

网友B:
       一般发电机机组中的充电机的电压会略高于电池电压。是好加个稳压变压器

网友C:
       AC 220V供电的PLC,内部带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很宽,一般85-240V均可正常工作

       DC 24V供电的PLC,因为PLC内部 不仅仅使用 DC 24V电压,还需要DC 5V等电压,另外一方面为了使 CPU的供电电压更稳定,并且隔离外部干扰,PLC内部也有开关电源把 DC24V 进行转换然后再供给PLC内部使用。所以,DC24V供电的PLC,也允许一定的供电电压波动,具体的可以查看手册或者咨询PLC厂家。

        你的蓄电池应该是启动柴油机用的吧?你要做控制柴油机的项目,想直接使用蓄电池的电源?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因为现在的柴油发动机配套的充电机其实就是车用发电机,因为发动机的转速变化范围较大,为了在怠速时也能给蓄电池充电,高速时又不至于电压过高,车用发电机都配套了电压调节器,在怠速时,电压调节器加大发电机的励磁电流,使发电机输出足够的电压给蓄电池充电,高速时,降低发电机的励磁电流,限制输出电压,使蓄电池不至于过充电而损坏。所以充电机的输出电压是经过稳压的,它的电压一般限制在蓄电池充满时的电压,这样蓄电池充满电之后,就自动停止了,不会过充电。发电机输出端接有二极管,发动机熄火之后,蓄电池的电不会倒流回发电机。

       你的PLC其实就相当于 车载收音机。蓄电池在启动柴油机时必须用。另一方面,在发动机转速变化和用电负载变化时,蓄电池也可以启到一定的稳压作用。蓄电池的电压如果在21-27V之间波动,PLC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具体范围你问问PLC厂家吧。使用蓄电池供电在发动机 开机之前或者熄火之后,仍然可以控制柴油机。

       有一点需要考虑,蓄电池在启动柴油机时,电压可能会下降很多。虽然PLC内部的开关电源有电解电容,可以允许短时断电,但是如果柴油机在冬天冷机启动,而且蓄电池也没有充足电,可能发动机启动时间较长,PLC就可能会断电重启。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用保险丝取蓄电池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给PLC供电,然后在PLC的电源端子再并联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作用,在蓄电池电压突然下降时,大电解的电不会倒流去蓄电池,而是继续给PLC供电,这样就避免了PLC的停机。

       在PLC供电端子并联的电解电容的耐压选择50V,容量选择10000uF,,因为大电解并联到蓄电池上时,充电电流很大,二极管的额定电流选择10A的,额定电压选择100V以上的。具体数据你自己摸索吧,为了可靠性,都要留出足够余量。

       你的发电机功率多大?你的PLC+其他负载功率多大?发电机功率一定要大于负载,而且要有足够余量,这样才能保证蓄电池经常处于满电状态。

网友D:
PLC和传感器供电必须采用直流稳压电源    因为考虑到PLC和传感器自身寿命   以及信号的采集   必须有单独的电源供电   用蓄电池给他们供电不可取

网友E:
PLC供电不论交流还是直流,允许电压变化范围较宽,用你的方案没问题。任何电子装置其内部都有稳压电路和电源分配电路。例,数控系统、PLC、变频器、工控机、笔记本、数码相机、数字仪表、显示器......。外部配稳压器都是商家的附加买点。我就看到有西门子的数控系统给配上30KVA的交流稳压器,很贵的(卖家报价贵)。画蛇添足。

网友F:
配个稳压电源,那样比较好点;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PLC供电不论交流还是直流,允许电压变化范围较宽,用你的方案没问题。任何电子装置其内部都有稳压电路和电源分配电路。例,数控系统、PLC、变频器、工控机、笔记本、数码相机、数字仪表、显示器......。外部配稳压器都是商家的附加买点。我就看到有西门子的数控系统给配上30KVA的交流稳压器,很贵的(卖家报价贵)。画蛇添足。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李工的回复!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控制柜里我所看到的的大部分是接了一个稳压电源(也有没接的)开关电源做的好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反而是一个电磁干扰源,即便采用的是DC-DC模块电源,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gk1111gk的详细指导,我对柴油发动机所带的发电机一无所知,您让我明白了它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当发电机功率足够大时,是不是电压就一直是发电机所限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在调节器的作用下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且是电池浮充时的电压(估计在29V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给PLC、传感器、仪表的电压就是29V了。

楼主:
对:HOTEAM关于为了保证充电机给电池正常充电,充电机的电压会略高于电池电压。按您这样带负载实际上电池是没起到任何作用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HOTEAM的回复,负载电源如果这么接的话的确是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不过只要不超过负载允许电压范围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辉关于PLC和传感器供电必须采用直流稳压电源    因为考虑到PLC和传感器自身寿命   以及信号的采集   必须有单独的电源供电   用蓄电池给他们供电不可取

感谢您的指导,如果要选用独立电源的话,那就只能选个DC-DC电源了,但不我知道选哪个牌子的好,我的负载功率大概是480W左右,您能推荐一款DC转DC的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AC 220V供电的PLC,内部带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很宽,一般85-240V均可正常工作   。

谢谢您的指导,项目中的柴油发动机的启动我利用的是一个液压马达而不是用发动机所带的启动马达来启动,启动时所需的电流值比较小,传感器的使用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电压波动对它影响不影响?我选用的温度传感器上说允许电压输入在一个范围之内,是不是我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大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您的回复!负载功率是480W,您能帮我推荐一款DC-DC(24V转24V)的电源吗?谢谢!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请问您可以推荐一个480W的DC-DC电源吗(24V到24V)?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gk1111gk的详细指导,我对柴油发动机所带的发电机一无所知,您让我明白了它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当发电机功率足够大时,是不是电压就一直是发电机所限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在调节器的作用下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且是电池浮充时的电压(估计在29V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给PLC、传感器、仪表的电压就是29V了。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确定你的发电机是这种!
你可以把蓄电池拆下来,然后改变发动机转速,实测发电机的电压。

你的用电功率不小,480W ,负载是连续运行吗? 发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gk1111gk关于       AC 220V供电的PLC,内部带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很宽,一般85-240V均可正常工作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指导,项目中的柴油发动机的启动我利用的是一个液压马达而不是用发动机所带的启动马达来启动,启动时所需的电流值比较小,传感器的使用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电压波动对它影响不影响?我选用的温度传感器上说允许电压输入在一个范围之内,是不是我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大胆使用?

如果电压在厂家给定电压范围,当然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E:
对:sbcceeq75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PLC供电不论交流还是直流,允许电压变化范围较宽,用你的方案没问题。任何电子装置其内部都有稳压电路和电源分配电路。例,数控系统、PLC、变频器、工控机、笔记本、数码相机、数字仪表、显示器......。外部配稳压器都是商家的附加买点。我就看到有西门子的数控系统给配上30KVA的交流稳压器,很贵的(卖家报价贵)。画蛇添足。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李工的回复!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控制柜里我所看到的的大部分是接了一个稳压电源(也有没接的)开关电源做的好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反而是一个电磁干扰源,即便采用的是DC-DC模块电源,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 内容的回复:

DC-DC电源效率低,尤其低压输入的;DC-DC的电磁兼容性更差,所以不建议采用,也没必要使用。

网友J:
液压马达 启动 柴油机的,那液压马达由谁来驱动?另外的驱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启动 柴油机的,那液压马达由谁来驱动?另外的驱动装置?

感谢qingdao0532的指导!液压马达由一个电磁阀驱动,电磁阀线圈由一个继电器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