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敏二极管

楼主(2012-08-26):
大侠们,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如下,向各位大侠讨教:在电路板上现有一发光LED二极管,我想再外用一只光敏二极管活光敏三极管来采集这个发光二极管的信号,然后利用采集到的信号让光敏二极管三极管成为计数器的输入电源,输入电源为DC24v,请问这个电路要怎么做,光敏二极管要怎么接线?希望好心朋友帮一把,谢谢了

网友A:
     农民工不懂这复杂的电子电路,期待电子高手出场呀 ! 直接上框图来解释

网友B:
计时器有这个接线端,把光敏管接上就行,不用外接电源,利用计时器内部12V电源。

网友C:
以上是某计数器 使用广电对管时的接线图,计数器可以驱动 发光二极管,你的二极管已经有驱动的了,可以不用看。

计数器的接收电路,可以输出一定的电压,去监测光敏管的变化,接收电路也可以直接接收电压信号。它的接收电路内部可能接了电阻了,所以通用型强。

首先你要保证,你用的光敏管 对你的发光管 发的光敏感。光敏管有很多种,红外,紫外,可见光等。

然后就要研究一下你的光敏管的参数,在研究一下计数器的输入要求了

网友D:
     可以这样改:见下图:图中棕色虚线框内为带有原发光二极管D1的电路,将D1的负极断开,按图将光耦4N33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串入,考虑4N33的光敏三极管输出电流不够,可外接一PNP型功率三极管(BD138、可输出1A电流)

      动作原理:当D1支路截止(即D1不亮),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其光敏三极管截止,24V无输出。当D1支路导通,即D1管发亮),同时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通电发亮,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对外输出24V电源电压。

网友E:
很受用谢谢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F:
4楼说的很清楚了,向你学习。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计时器有这个接线端,把光敏管接上就行,不用外接电源,利用计时器内部12V电源。内容的回复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广电对管时的接线图,计数器可以驱动 发光二极管,你的二极管已经有驱动的了,可以不用看。 计数器的接收电路,可以输出一定的电压,去监测光敏管的变化,接收电路也可以直接接收电压信号。它的接收电路内部可能接了电阻了,所以通用型强。 首先你要保证,你用的光敏管 对你的发光管 发的光敏感。光敏管有很多种,红外,紫外,可见光等。 然后就要研究一下你的光敏管的参数,在研究一下计数器的输入要求了

谢谢你的指点,光敏管是有好多种,我用的是可见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改:见下图:图中棕色虚线框内为带有原发光二极管D1的电路,将D1的负极断开,按图将光耦4N33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串入,考虑4N33的光敏三极管输出电流不够,可外接一PNP型功率三极管(BD138、可输出1A电流)      动作原理:当D1支路截止(即D1不亮),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其光敏三极管截止,24V无输出。当D1支路导通,即D1管发亮),同时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通电发亮,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对外输出24V电源电压。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你讲的很详细,我想接下来就按照你的这个设计进行改动,看看效果怎么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改:见下图:图中棕色虚线框内为带有原发光二极管D1的电路,将D1的负极断开,按图将光耦4N33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串入,考虑4N33的光敏三极管输出电流不够,可外接一PNP型功率三极管(BD138、可输出1A电流)      动作原理:当D1支路截止(即D1不亮),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其光敏三极管截止,24V无输出。当D1支路导通,即D1管发亮),同时使4N33的发光二极管通电发亮,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对外输出24V电源电压。

顺便追问一句,这个u+ u—  两个端子需要接入多大的电压

网友I:
百度的

1.光敏二极管也叫光电二极管。光敏二极管与半导体二极管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其管芯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工作时需加上反向电压。无光照时,有很小的饱和反向漏电流,即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当受到光照时,饱和反向漏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入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光线照射PN结时,可以使PN结中产生电子一空穴对,使少数载流子的密度增加。这些载流子在反向电压下漂移,使反向电流增

  光敏二极管

光敏二极管

加。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常见的有2CU、2DU等系列。

  2.光敏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相似,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是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只是受基极电路和电流控制,同时也受光辐射的控制。 通常基极不引出,但一些光敏三极管的基极有引出,用于温度补偿和附加控制等作用。当具有光敏特性的PN 结受到光辐射时,形成光电流,由此产生的光生电流由基极进入发射极,从而在集电极回路中得到一个放大了相当于β倍的信号电流。不同材料制成的光敏三极管具有不同的光谱特性,与光敏二极管相比,具有很大的光电流放大作用,即很高的灵敏度。3.基本特性:(1)光谱特性 (2)伏安特性(3)光照特性(4)温度特 5)频率响应性光敏二极管是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的半导体器件。它的核心部分也是一个PN结,和普通二极管相比,在结构上不同的是,为了便于接受入射光照,PN结面积尽量做的大一些,电极面积尽量小些,而且PN结的结深很浅,一般小于1微米。

  光敏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当有光照时,携带能量的光子进入PN结后,把能量传给共价键上的束缚电子,使部分电子挣脱共价键,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称为光生载流子。

  它们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参加漂移运动,使反向电流明显变大,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这种特性称为“光电导”。光敏二极管在一般照度的光线照射下,所产生的电流叫光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而且这个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是电子电路中广泛采用的光敏器件。光敏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一个PN结,不同之处是在光敏二极管的外壳上有一个透明的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实现光电转换,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D。光敏三极管除具有光电转换的功能外,还具有放大功能,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T。光敏三极管因输入信号为光信号,所以通常只有集电极和发射极两个引脚线。同光敏二极管一样,光敏三极管外壳也有一个透明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

网友B:
对:panlq168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计时器有这个接线端,把光敏管接上就行,不用外接电源,利用计时器内部12V电源。内容的回复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内容的回复:

字打错了,应该是计数器。

网友D:
      回10楼:看来这部分电路你没有完全看懂,是这样的:G1的光敏三极管与G2构成复合管(目的扩大输出电流),它相当一个开关,将24V电源的正极通过它,接输出端U+,而输出端U- 接24V电源的负极。当D1支路截止时,G1的光电二极管也截止不发光,故使G1的光敏三极管截止、G2也截止,此时相当开关断开,故U+无输出电压。当D1支路通导时,G1的光电二极管也通电而发光,使G1的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G2也导通,此时G1、G2的导通管压降近似=0,相当开关闭合,故将24V正极电压加在输出U+上,使U+输出电压=24V。见下图:G1、G2绿色虚线框内等效电路为开关K:IR1=0时,相当K断开,当IR110ma时,相当K闭合。

  再有:你按此图做实验,应先看看原电路的电源电压为多少,如电压较低(如5V),串接4N33后会使IR1电流变小,会使U+输出变低(严重时U+无输出)为此应适当的将R1阻值变小,使IR1=10ma为好。

网友B:
别给弄那么复杂,计数器本身就带三极管输入端,光敏三极管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D:
      14 楼:请看清题目:“。。。让光敏二极管三极管成为计数器的输入电源,输入电源为DC24v,请问这个电路要怎么做”

      楼主要求发光二极管亮,输出给计数器24V供电电源。即发光二极管亮时计数器如有计数脉冲输入才能计数,你将光敏三极管接计数器的三极管输入,起什么作用? 这发光二极管不是计数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4 楼:请看清题目:“。。。让光敏二极管三极管成为计数器的输入电源,输入电源为DC24v,请问这个电路要怎么做”      楼主要求发光二极管亮,输出给计数器24V供电电源。即发光二极管亮时计数器如有计数脉冲输入才能计数,你将光敏三极管接计数器的三极管输入,起什么作用? 这发光二极管不是计数脉冲!

还别说,仔细看题目我也糊涂了。让楼主自己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