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绝对值编码器测直线位移的数学转换公式怎么写么

楼主(2012-08-26):
如题!

绝对值编码器是多圈的,直线位移式在一个卷筒上的钢丝绳,编码器安装在卷筒上。

我写了一个,不知道是否正确

这样写是否可行C*(Ci-C0)/M

C是卷筒的周长,CI是测量时刻编码器的数值,C0是起始时刻编码器的数值,M是分辨率,

或者是L*(Ci-C0)/(Cn-C0)呢?Cn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对应的数值,L是编码器输出C0到Cn 之间钢丝绳的长度。

求助啊!

网友A:
这似乎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需要更为专业的人来解决了

网友B:
你说的M是编码器的单圈分辨率吧!

你不用求助呀,你给出的公式应该是正确的。

在第二个公式中的Cn不一定要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只要是一个试验时的测量值即可,而此时的L就是你在试验标定过程中测得的与Cn值对应的钢丝长度。

另外为保证精度你在标定时应当尽量增大Cn或L。

确定计算方法后再做个实验验证一下不就心里有底了吗?

网友C:
C*(Ci-C0)/M

C是卷筒的周长,CI是测量时刻编码器的数值,C0是起始时刻编码器的数值,M是分辨率,

或者是L*(Ci-C0)/(Cn-C0)呢?Cn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对应的数值,L是编码器输出C0到Cn 之间钢丝绳的长度。

---------------------------------------------------

以前写过一个,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的情况,是卷筒上有两层钢丝绳。

你用周长的方法写程序,还应考虑 钢丝绳粗,是否只有一层钢丝绳等因素。

第二种方法的话,需要在现场装上编码器后,现场写程序。

网友D:
钢丝绳上装上个测量用的从动轮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M是编码器的单圈分辨率吧!你不用求助呀,你给出的公式应该是正确的。在第二个公式中的Cn不一定要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只要是一个试验时的测量值即可,而此时的L就是你在试验标定过程中测得的与Cn值对应的钢丝长度。另外为保证精度你在标定时应当尽量增大Cn或L。确定计算方法后再做个实验验证一下不就心里有底了吗?

两个都正确吗?是否用第一个更好点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i-C0)/MC是卷筒的周长,CI是测量时刻编码器的数值,C0是起始时刻编码器的数值,M是分辨率,或者是L*(Ci-C0)/(Cn-C0)呢?Cn是编码器的最大值对应的数值,L是编码器输出C0到Cn 之间钢丝绳的长度。---------------------------------------------------以前写过一个,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的情况,是卷筒上有两层钢丝绳。你用周长的方法写程序,还应考虑 钢丝绳粗,是否只有一层钢丝绳等因素。第二种方法的话,需要在现场装上编码器后,现场写程序。

主要这个测长度是一整套项目中的小部分,我主要是要给人家出一个技术说明,我怕这么写的不准确,给别人看了贻笑大方,而且现在也没有时间做测试来写程序,只好给他一个公式,所以想求助各位兄弟姐妹帮忙看一下,这两个方法都正确的吧

楼主:
最最主要的是我没有用过绝对值编码器,更不用说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G:
下面是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MX425SSI说明书内部提供

为避免工作行程出现突变数据,建议采用编码器数据值的中间位置作为工作起始位,当编码器安装完毕后,旋转到实际工作起始点,将编码器电缆芯线的MIDP线与电源正短触,当前信号输出即为编码器总位数输出值的中值,MIDP线回到电源0。以后接收到的当前测量值转为二进制码后,应做如下处理:

实际位置值=(CMidP)×Dir +起始点值

    上式中,C为编码器输出的当前测量值;MidP为中间位置值,为2n-113位时为409616位时为3276825位为2048x819228位为2048x65536Dir为编码器旋转方向系数,与计算方向相同为1,与计算方向相反为-1,也可通过编码器上的DIR线,连接高低电平改变。

    起始点并非就是0,可由用户自行确定标定位置,由于多圈编码器可以有4096圈的连续测量,从起始点开始,正传反转均可有2048圈连续工作行程。”

.

.

.

为详细说明,请看如下介绍:

第一,选择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要用中间点置位功能MIDP,当机械位置到达零点后(或其他起始点,预先定义),将中间点置位线MIDP与高电平短触,即可得到一个固定的编码器总量程中间值MID,以后不管是正转与反转,都可以有1/2总量程保证在绝对值范围内。如果是其他位置,难以保证编码器正反转时是否跑出编码器量程而数据跳变。

第二,计算出编码器每一个最小分辨度码值对应的卷扬钢丝绳长度,比如编码器装在卷筒轴心,钢丝绳一圈1米对应分辨率为4096,则每个码值对应长度=1000/4096毫米

第三,计算出当前位置与MID的码值差,计算当前位置:(C-MID)x dir  x1000/4096+起始点值(0或其他),其中,dir为方向符号,正负1,依照旋转方向与你转筒方向一致性确定。

.

关于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资料,工控网就有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ADHit.aspx?Id=2008013117104100002&companyId=3-AC36-73E97F253A9D&url=http%3a%2f%2fwww.gongkong.com%2fCommon%2fCompanyCommunity%2fgeneral%2fdefault.aspx%3fcompany%3d3-ac36-73e97f253a9d

网友G:
你没有用过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第一次选用,就要选有技术服务的品牌,就要选有品质保障的品牌(大于18个月的,质保期内马上能换的)。不然编码器拿的是A家的,A家不服务,却找别人服务,谁会清楚?谁会认真实意地帮你?

网友B:
对:努力学习者关于回复内容:两个都正确吗?是否用第一个更好点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仔细想了一下,如果你的钢丝绳只绕了一层,应该两个都正确,注意第一个公式中的C要考虑钢丝绳的直径。

但是如果不止一层的话,两个都有些问题,需要要根据编码器的输出值的范围对公式进行修正,会很麻烦。

如果采用4楼的方法,就不用考虑钢丝绳的层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是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MX425SSI说明书内部提供“为避免工作行程出现突变数据,建议采用编码器数据值的中间位置作为工作起始位,当编码器安装完毕后,旋转到实际工作起始点,将编码器电缆芯线的MIDP线与电源正短触,当前信号输出即为编码器总位数输出值的中值,MIDP线回到电源0。以后接收到的当前测量值转为二进制码后,应做如下处理:实际位置值=(C-MidP)×Dir +起始点值    上式中,C为编码器输出的当前测量值;MidP为中间位置值,为2n-1,13位时为4096,16位时为32768;25位为2048x8192、28位为2048x65536。Dir为编码器旋转方向系数,与计算方向相同为1,与计算方向相反为-1,也可通过编码器上的DIR线,连接高低电平改变。    起始点并非就是0,可由用户自行确定标定位置,由于多圈编码器可以有4096圈的连续测量,从起始点开始,正传反转均可有2048圈连续工作行程。”  ...为详细说明,请看如下介绍:第一,选择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要用中间点置位功能MIDP,当机械位置到达零点后(或其他起始点,预先定义),将中间点置位线MIDP与高电平短触,即可得到一个固定的编码器总量程中间值MID,以后不管是正转与反转,都可以有1/2总量程保证在绝对值范围内。如果是其他位置,难以保证编码器正反转时是否跑出编码器量程而数据跳变。第二,计算出编码器每一个最小分辨度码值对应的卷扬钢丝绳长度,比如编码器装在卷筒轴心,钢丝绳一圈1米对应分辨率为4096,则每个码值对应长度=1000/4096毫米第三,计算出当前位置与MID的码值差,计算当前位置:(C-MID)x dir  x1000/4096+起始点值(0或其他),其中,dir为方向符号,正负1,依照旋转方向与你转筒方向一致性确定。.关于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资料,工控网就有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mon/ADHit.aspx?Id=2008013117104100002&companyId=3-AC36-73E97F253A9D&url=http%3a%2f%2fwww.gongkong.com%2fCommon%2fCompanyCommunity%2fgeneral%2fdefault.aspx%3fcompany%3d3-ac36-73e97f253a9d

你这个编码器利用CMidP不就能读出当前位置吗,再加上一个起始点位置,假设这个位置不是零位,那不是不准确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Q关于 下面是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MX425SSI说明书内部提供“为避免工作行程出现突变数据,建议采用编码器数据值的中间位置作为工作起始位,当编码器安装完毕后,旋转到实际工作起始点,将编码器电缆芯线的MIDP线与电源正短触,当前信号输出即为编码器总位数输出值的中值,MIDP线回到电源0。以后接收到的当前测量值转为二进制码后,应做如下处理:实际位置值=(C-MidP)×Dir +起始点值    上式中,C为编码器输出的当前测量值;MidP为中间位置值,为2n-1,13位时为4096,16位时为32768;25位为2048x8192、28位为2048x65536。Dir为编码器旋转方向系数,与计算方向相同为1,与计算方向相反为-1,也可通过编码器上的DIR线,连接高低电平改变。    起始点并非就是0,可由用户自行确定标定位置,由于多圈编码器可以有4096圈的连续测量,从起始点开始,正传反转均可有2048圈连续工作行程。”  ...为详细说明,请看如下介绍:第一,选择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要用中间点置位功能MIDP,当机械位置到达零点后(或其他起始点,预先定义),将中间点置位线MIDP与高电平短触,即可得到一个固定的编码器总量程中间值MID,以后不管是正转与反转,都可以有1/2总量程保证在绝对值范围内。如果是其他位置,难以保证编码器正反转时是否跑出编码器量程而数据跳变。第二,计算出编码器每一个最小分辨度码值对应的卷扬钢丝绳长度,比如编码器装在卷筒轴心,钢丝绳一圈1米对应分辨率为4096,则每个码值对应长度=1000/4096毫米第三,计算出当前位置与MID的码值差,计算当前位置:(C-MID)x dir  x1000/4096+起始点值(0或其他),其中,dir为方向符号,正负1,依照旋转方向与你转筒方向一致性确定。.关于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资料,工控网就有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mon/ADHit.aspx?Id=2008013117104100002&companyId=3-AC36-73E97F253A9D&url=http%3a%2f%2fwww.gongkong.com%2fCommon%2fCompanyCommunity%2fgeneral%2fdefault.aspx%3fcompany%3d3-ac36-73e97f253a9d 内容的回复:你这个编码器利用C-MidP不就能读出当前位置吗,再加上一个起始点位置,假设这个位置不是零位,那不是不准确了吗

那个符号应该是减吧,假如初始位置与测量位置是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两个都正确吗?是否用第一个更好点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仔细想了一下,如果你的钢丝绳只绕了一层,应该两个都正确,注意第一个公式中的C要考虑钢丝绳的直径。但是如果不止一层的话,两个都有些问题,需要要根据编码器的输出值的范围对公式进行修正,会很麻烦。如果采用4楼的方法,就不用考虑钢丝绳的层数的问题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钢丝绳上装上个测量用的从动轮更方便。。。。。。。。。。

具体怎么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