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入五个电流信号!下面的做发哪里有错误?

楼主(2012-08-26):
步骤

一:硬件组态

                   添加硬件组态

设置属性(四线制)

确定地址

                                                 定义变量

   下载硬件组态

      找到对应的数据块

在对应的数据快里面加点

找到对应的功能块

相对于的功能块程序

WINCC里面加点

在对应的画面上加点

设置相应的动态链接

仿真运行

 请各位专家指点指点哪里有问题?谢谢你们了

网友A:
专家出来吧...

楼主:
谢谢啊 没人回答吗?哇哇哇哇呜呜呜

网友B:
楼主是想问什么问题?

最终显示值不正确?

网友C:
什么问题啊,专家都很忙,呵呵,过来学习的菜鸟坐等啦。。。。。。。。。。

网友D:
newconnection 的属性参数呢?再看看.

楼主:
帮忙看看那里做法有错误嘛

网友E:
没看明白,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楼主试过数据类型实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