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上电连接后程序画面不显示,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26):
触摸屏方面的原因:

a触摸屏如果提示报错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查阅手册排除故障;

bNS系列,屏幕右下角显示“connecting”,画面不显示,进入系统菜单察看NS COM口设置和PLC的协议、波特率等一致,并且将不使用的串口设置成NONE

cNT31C/631C)系列,屏幕上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 画面不显示,进入系统菜单察看NTCOM口设置和PLC的协议和波特率等一致,显示白屏或者黑屏,画面不显示,确认NT的系统控制区,在此通道内存放显示画面

dNT5Z/NP系列,屏幕上显示“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或“Communication Error 3,画面不显示,检查软件中人机设定/PT设置的通信设置,串口设置和PLC的协议、波特率等一致。

楼主:
PLC方面的原因:

a电缆损坏、接线不正确,请检查接线;

bPLC设置选择HOST LINK或者NTLINK协议和波特率等,在线编程模式下将设置传送到PLC,断电将相应的DIP开关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