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问下各位高手,,高频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2-08-26):
最近遇到一问题。。。。通过高频感应加热的机器。。。最近老是加热不完全或有些部位加热不上。。。请问与变压器有关吗

网友A:
应该和变频器故障没多大关系,建议看看你的设备工艺,然后了解一下变频器的试用和分析。可以联系你的变频器厂商反馈一下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