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连接打印机设置

楼主(2012-08-26):
威纶触摸屏连接打印机设置

威纶触摸屏MT8000系列人机界 EB8000软件提供的打印服务器功能,可以实现通过以太网的方式,将人机界面上的画面以bmp格式图片的方式保存到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打印机中,或者直接使用与该计算机连接的打印机将画面打印出来,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打印机的连接问题,且可以在现场无需放置打印机。同时,使用“打印服务器”功能,还可以将保存在人机界面、U 盘或者 SD卡里面的事件记录文件、资料取样记录文件保存到所连接的打印机指定的位置中。下面来说明如何实现以上功能。
步骤一、 事先在威纶触摸屏MT8000软件的“系统参数/打印服务器”中,设定“打印服务器”设定所要连接的计算机的 IP地址,端口号,用户名以及用户密码等信息。如下图。

步骤二、
使用网线将需要的计算机与TK6070IH触摸屏连接起来。最好在该计算机上安装好 EB8000 软件。此时,在“Project Manager”综合管理器上单击“EasyPrinter”按键,就会打开“打印服务器”的设定界面,如下图。

步骤三、
设定“屏幕打印”项。输出至:勾选此项,表明设定的weinview触摸屏画面使用与该计算机连接的打印机打印出来,或者计算机中的 PDF文件创建元件等,将画面图片创建为 PDF格式文件等。 储存至:勾选此项,表明将生成的威纶HMI 画面以 bmp 格式的文件保存到指定的路径,文件夹名称有“步骤二”中的设定来决定。
步骤四、
设定“备份”选项。输出:设定复制到计算机中的文件保存的位置。并选择当同一位置有相同文件名时的处理方式。是覆盖原有文件,还是在新的文件后面加入 BAK文件以示区别。 转换批次档:设定批次记录转换的路径。 设定好以上参数后,单击“确定”即可。
步骤五、
设定完以上各项参数后,单击菜单“档案/允许输出”或者图标 ,则“打印服务器”就处于等待接收“打印”命令的状态。使用者操作所连接的人机界面,则连接的这台打印机上就会执行相应的动作。

等本公司同时经营:西门子变频器,威纶触摸屏,昆仑通态,伺服专用减速机等。

网友A(2020-11-13):
没有截图,不明白计算机与密码是随意设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