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X系列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各位用过PLC控制伺服的大侠来帮帮忙,本人是菜鸟第一次接触伺服,对伺服也不怎么了解,手头上只有一个电子版的伺服说明书,没能看懂怎么用PLC来使伺服驱动起来,看了一下PLC与伺服驱动器是这样接的Y0接的是F-PC指令脉冲输入,Y1接的是R-PC指令脉冲输入,Y3接的是CONT8通用输入,X0接的是OUT8通用输出,怎样程序让伺服电机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然后返回到原点,要有正反转,速度是可以调节的,原点和终点分别有接近开关防止跑偏,用过的大侠有给点小程序来提点一下小弟吗?小弟由于第一次接解连怎么编程起启伺服器都还不知道,希望各位多多提点!!谢谢~~

网友A:
要想控制伺服电机运转,根据其原理就可知道伺服电机是根据脉冲定位的,所以你只要往PLC里编写个简单的脉冲指令,然后就可启动电机了,另外只要正转反转信号

网友B:
正反转是通过Y1的状态决定的,如果0=正转,则1=反转;

速度是Y0端口发出脉冲的频率就定的;

原点和终点分别有接近开关防止,原点的限位开关是为了在每个循环开始时对位置清零,消除运动过程的误差,终点一般用不着,是硬件保护,防止电机超量程,另外在原点的后面也该也有个限位开关,用来保护电机冲过原点

网友C:
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说明书来接线,根据现场需要,用Y0 Y1就可以啦,X0作为原点输入。

以前的一个旧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说明书来接线,根据现场需要,用Y0 Y1就可以啦,X0作为原点输入。以前的一个旧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内容的回复:

黄工您好,想问一下您这个F171指令自己写的和软件自动生成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吖?软件生成那里有这些先项,不选这些有没有关系的呢?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说明书来接线,根据现场需要,用Y0 Y1就可以啦,X0作为原点输入。以前的一个旧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内容的回复:

另外最后那个截图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你的是显示Y0-Y7,而我的却是X0-X7怎么不一样的呢?我的软件版本是2。911的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正反转是通过Y1的状态决定的,如果0=正转,则1=反转;速度是Y0端口发出脉冲的频率就定的;原点和终点分别有接近开关防止,原点的限位开关是为了在每个循环开始时对位置清零,消除运动过程的误差,终点一般用不着,是硬件保护,防止电机超量程,另外在原点的后面也该也有个限位开关,用来保护电机冲过原点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对:jiejie5300关于要想控制伺服电机运转,根据其原理就可知道伺服电机是根据脉冲定位的,所以你只要往PLC里编写个简单的脉冲指令,然后就可启动电机了,另外只要正转反转信号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D(2018-04-29):
根据现场需要,用Y0Y1就可以啦,X0作为原点输入。以前的一个旧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大橙子!!!

网友E(2018-08-03):
松下的这种伺服编程,挺特殊的

网友F(2019-12-24):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