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选用与安装分析

楼主(2012-08-26):
合理选用与正确安装电磁流量计,对保证测量准确度、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都是很重要的.下面就电磁流量计的选用原则,安装条件与使用注意事项做简单介绍.

  (一)电磁流量计的选用原则

  电磁流量计的选用,主要是变送器的正确选用,而转换器只需要与之配套就可以.

  1.口径与量程的选择

  变送器口径通常选用与管道系统相同的口径.如果管道系统有待设计,则可根据流量范围和流速来选择口径.对于电磁流量计来说,流速以2—4m/s较为适宜.在特殊情况下,如液体中带有固体颗粒,考虑到磨损的情况,可选常用流速≤3m/s,对于易附管理的流体.可选用流速≥2m/s.流速确定以后,可根据qv=D2 来确定变送器口径.

  变送器的量程可以根据两条原则来选择:一是仪表满量程大于预计的最大流量值;二是正常流量大于仪表满量程的50%,以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

  2.温度和压力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能测量的流体压力与温度是有一定限制的.选用时,使用压力必须低于该流量计规定的工作压力.目前,国内生产的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压力规格为:小于50mm口径,工作压力为1.6MPa;900 mm口径,工作压力为1MPa;大于 1000mm口径,工作压力为0.6MPa.

  如对变送器耐压有特殊要求,则可与生产厂家具体磋商.有的厂家已能制造耐压为32MPa的电磁流量变送器.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温度取决于所用的衬里材料,一般为5—70℃.如做特殊处理,可以超过上述范围,由北京国电中自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耐磨耐腐蚀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允许被测介质温度为—40一十130℃.

  3.内衬材料与电极树料的选择

  变送器的内衬材料及电极材料必须根据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来正确选择,否则仪表会由于衬里和电极的腐蚀而很快损坏,而且腐蚀性很强的介质一旦泄漏容易引起事故.因此,必须根据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测量介质,慎重地选择电极与衬里的材料.

  (二)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要保证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正确的安装是很重要的.

  ①变送器应安装在室内干燥通风处.避免安装在环境温度过高的地方,不应受强烈振动,尽量避开具有强烈磁场的设备,如大电机,变压器等.避免安装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安装地点便于检修.这是保证变送器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

  ②为了保证变送器测量管内充满被测介质,变迭器最好垂直安装,流向自下而上.尤其是对于液固两相流,必须垂直安装.若现场只允许水平安装,则必须保证两电极在同一水平面

  ③变送器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④电磁流量变送器的电极所测出的几毫伏交流电势,是以变送器内液体电位为基础的.为了使液体电位稳定并位变送器与流体保持等电位,以保证稳定地进行测量,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两端应有良好的接地,转换器外壳也应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不能与其它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共用。如果不能保证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道良好接触,应用金属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再可靠接地.

  ⑤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变送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必须用屏蔽导线传输.不允许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平行放在同一电缆钢管内.信号电缆长度一般不得超过30m.

  ⑥转换器安装地点应避免交、直流强磁场和振动,环境温度为—20一50℃,不含有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于80%.

  ⑦为了避免流速分相对测量的影响,流量调节阀应设置在变送器下游.对于小口径的变送器来说,因为从电极中心到流量计进口端的距离已相当于好几倍直径D的长度,所以对上游直管可以不做规定.但对口径较大的流量计,一般上游应有5D以上的直管段,下游一般不做直管段要求

网友A:
流量计只用过两个,信号分别是脉冲当量及模拟量电流信号

都挺好使的!

网友B:
电磁流量计在实际应用中没有用过,不过这篇帖子让我学习了电磁流量计的使用方法,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