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7):
今天新买了块226  ,第一次用还可以,但是下完程序可通讯不上了,监控也用不了了。求指点

网友A:
PLC应该没大问题,出问题的是你的电缆,你的电缆应该是国产的,建议更换试试,如果是原装的,那估计通讯口烧毁了。

网友B:
看看你程序里面的通讯端口选择对了吗?一般选PPI

网友C:
应该是编程电缆试一下;可以换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D:
你的程序是不是将你的编程口设置成自由口啦,这样一旦激活成自由口,那么PLC在RUN状态下就不能与PC机通过编程软件通讯了。

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任选下面一种:

1、换另外一个串口,226不是有2个口吗?你不会将2个口都配置成自由口了吧?

2、将CPU的模式开关拨成STOP

网友E:
你用的是USB接口的电缆么?如是usb的就重新设置下com口试试,我用的是国产usb的线,连接时就不稳定。

网友F:
你看看系统块里的波特率设置的多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LC应该没大问题,出问题的是你的电缆,你的电缆应该是国产的,建议更换试试,如果是原装的,那估计通讯口烧毁了。